有个老显卡,X1300咋入手啊?

楼主(2013-01-21):
一个估计是杂牌或者OEM的老卡,X1300,点不亮,只有风扇转,该咋入手维修呢?
练练手!

网友:
先检查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主芯片旁边有几个场管,你看电压阻值是不是正常的!!
看有米有掉件, 特别是金手指那一块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