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电流到0.95 就不上去了

楼主(2013-01-21):
联想B460 电流开始到0.01,不开机也不加电上去,刷过BIOS, 刷过PM25LV010,之后电流0.95 就不上去了,求解
不开机

网友:
换 CPU BIOS 试试

网友:
CPU I3 的也更换过一样的情况 BIOS 更换过一个 同一型号的 只是其他机器刷过一下 也一样哦

网友:
这个板号是在哪里的呀M/0:94327 不知道是否是这个

网友:
I5的机器 是否BIOS PM25LV010 这两个芯片程序不一样呀 谁有发一个

网友:
看下内存过了没有先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上,接件时是不触发,刷过BIOS之后就是电流到0.7左右,无CPU电压,且电源灯一直闪,关了机也闪,BIOS刷过好几个还是这样,不知是哪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