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联想E46A 电池充电电路故障求解

楼主(2013-01-21):
机器是联想E46A 接电池可以开机 接外接电源也可以开机 两者同时接 待机情况一下 电流会瞬间反复短路跳变 此时能用电池开机
考虑电池 电源 都能供电 就是两个同时用只能用电池不能用电源供电 说明各单元供电电路都是正常 问题应是在充电电路这一块
机器的充电芯片是MAX8731AE  测供电正常 在测到ACIN这个信号的时候发现只要有电池接入 这个信号就会0 单独接电源有2.2V的电压  测D/C# 无论接不接电池 都为高电平3.3V 了解过这个D/C#正常是为低电平 是由EC8502E发出 测8502有ACIN输入 可就是输出高电平D/C#信号
EC换过 充电芯片也换过 都是同样的情况

各位兄弟朋友 帮我支支招

网友:
电池不充电不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