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请告诉下哪个是 ECBIOS

楼主(2013-01-21):
前辈们,我是新手,我弟弟的联想B460--P6200 CPU ,
故障为不开机,
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都不亮。
看了会论坛说是ECBIOS 的问题, 但是咱不认识哪个是ECBIOS 啊。所以发了个图,请前辈们给指点下 哪个是ECBIOS。
还有就是看到有个高手说只拆C壳就行。。。蒙B了。。啥是C 壳啊,,难道还有A壳B壳D壳啥的??
请指教。。。

请高手在图上给画出来。

正面

背面

网友A:
分ABCD壳。建议全拆,还有你有编程器吗?你拆焊功夫OK不?

网友B:
谢谢 。。编程器有。。 示波器也有。。。请告诉我那个是EC BIOS 啊 焊接功夫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ABCD壳。建议全拆,还有你有编程器吗?你拆焊功夫OK不?

ABCD壳 都是怎么分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编程器有。。 示波器也有。。。请告诉我那个是EC BIOS 啊 焊接功夫还是不错的

工具齐全怎么还感觉你是,嗯,个人? 正面EC左下角那8个脚的玩意上面写的啥

网友:
  我的研究这个问题好长时间了。。。。     求大师 详细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具齐全怎么还感觉你是,嗯,个人? 正面EC左下角那8个脚的玩意上面写的啥

哥, 没看明白 你说的事哪个啊。。
我看了两个分别是
MLH026
028 1
0F66008
另一个是
PM25LV010
AC1011
M19983LG

网友:
应该是PM25LV0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 没看明白 你说的事哪个啊。。
我看了两个分别是
MLH026

PM25L010  这个是EC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M25L010  这个是ECbios

这个在编程器上怎么选元器件型号 啊

网友:
ABC就是合上笔记本!上面就是A面,液晶屏那面就是B面,键盘那面就是C面,低就是D面。

网友:
在EC旁边有别于其它8脚的芯片

网友D:
PM25LV010
工具比一般的人全,知识比一般人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编程器上怎么选元器件型号 啊

25系列芯片   25L的系列   应该都能自动识别的

网友:
分ABCD壳,C壳就是触摸板和键盘外围的壳。

网友:
引用 网友D:
PM25LV010
工具比一般的人全,知识比一般人少!

正解!呵呵。。。 我只是个兴趣爱好

网友:
那个pm的是ecbios

网友:
楼主真的是小白啊,EC BIOS就是正面EC左下方八个脚有些像MOS管的芯片

网友:
这个  ec左下角   这个bios比一般的小 和mos管一样大

网友:
可以直接查型号

网友E:
B460 不上电3 5V不出 刷过两台都OK 不知算不算通病

网友:
也 可以  看图纸呀   8个 脚的 一般就是  新机器 现在 都是  8脚得多   U多少 的 别把  场馆 当成BISO了

网友:
离EC近的BIOS就是啦,我以前刷过一个,

网友:
EC旁边比一般管子长点的就是ECbios、

网友:
LZ入行不久啊?壳子比较好分。BIOS是EC左下那个

网友:
你牛X啊,就一爱好把维修笔记本的核心工具都买齐了,你要是爱好搞飞机 那是什么情况啊,开玩笑呵呵

网友:
EC左下角,有个记号的八脚芯片25L1005C

网友:
楼主这是B460通病,插电源无3V5V输出,刷BIOS解决,关于BIOS 的问题,分南桥BIOS和ECBIOS,一般都会在它们的旁边,八脚管,比一般的MOS管大,上面有BIOS的厂家型号,如SST,MX等,至于ABCD壳,楼主真的太小白了····呵呵,到论坛多逛逛,你的知识会不断提升

网友:
一般EC是好多脚的  很多    BLOS上有点东西 比如纸

网友:
看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B460 不上电3 5V不出 刷过两台都OK 不知算不算通病

这个 3V 5V 是哪出来的啊? 我的意思是在哪个位置测量出来的啊

网友:
3 5V 记得应该是51123输出的

网友:
直接拿到店里说80块钱给我刷个不就行了

网友:
EC BIOS   一般在EC旁边  比mos管稍微大点  BIOS上面有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