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教你通过ROM来看WD盘的固件版本和ROM版本

楼主(2013-01-21):
    在实际数据恢复中,我们经常需要通过分析ROM数据来匹配固件,下面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用WINHEX来查看ROM中的固件版本信息和ROM版本信息。
   下面以一个WD3200AAJS蓝盘为例:这是个正常认盘的WD盘,可以看到固件版本。

    我用MRT读出ROM数据再进行分析,如果盘不认了,软件是检测不出固件版本的。当然用我们维修用的编程器也可以读出ROM来进行分析:

网友:
哇 还有这个方法找固件 还有能问下之前硬盘用软件刷固件刷错了现在盘接电脑里不认了 固件能用什么软件刷进去吗 还是必须用PC3000 刷

网友:
不会用啊‘怎么弄

网友:
要是板子上没有rom芯片,像那种集成的就啰嗦些吧

网友(点评):
嗯,只要板子没有坏,可以用工具读出来的。

网友:
看来老师还是有绝招

网友:
st的盘,rom是外接的小8脚,为什么不能用编程器读出再写入到新的芯片中?加密过还是怎么着?望指教。

网友:
楼主出来说说我上楼提出的问题呀,因为那个芯片能读出数据,也能写入数据并通过编程器的校验(rom程序是对的,这个是百分百肯定的事)。。。但装上电路板上就是不认盘。。。

网友(点评):
你那不是ROM的问题,接COM口,看终端返回数据判断故障。

网友:
接上一问题,我说的是8脚芯片的数据,我能用论坛卖的c866那个编程器读出数据,也能写入到新的芯片里,校验也过了,但为什么新芯片放到好的盘上不能用(不认盘),放回去旧的芯片就能正常使用,明白了不?
现上传我用编程器备份的st3160811as-4.aae的对应的rom。。。
你看看备份的数据是不是正常的数据。。。

网友(点评):
数据是有效的,具体怎么回事,不我看就不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换其它芯片再测试多几次。。。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