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掉电救救这台机子把

楼主(2013-01-21):
接到这台是开机不上电,我把小电池短路放电后可以上电显示了,奥尔还会不显示。有时候会掉电。不定时掉电。开10次9次掉电,没掉进系统玩几分钟也掉。这是什么问题。各位师傅。救救这台机子把!小弟感激不近。

网友:
散热整好没

网友:
还是先要排除散热的问题 和外设

网友(2014-07-07):
散热器没搞好的情况下会马上掉电,CPU工作不是很大的话当然不会掉了,超过它的工作量就罢工了啊。

网友:
散热器没搞好的情况下不会马上掉电的呀。

网友:
换个CPU试下,我见过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