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8300不触发

楼主(2013-01-21):
请教各位DELL XPS 8300的主板,短接开关针没有任何反应,是怎么回事,我换 过桥,IO,刷过BIOS,BIOS是好的板上备份下来的,

哪位修过了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
板号是DH67M01,有图纸的贡献一下,先谢过

网友:
注意细节啊

网友:
换这么多  可以换主板了

网友:
有些机子需要上cpu才行

网友:
上了电池没有?上了CPU没有?都上了就跑时序跑线呀.

网友:
测下触发条件正常不

网友:
这边是笔记本的模块哦  建议你发帖到台式机维修这块

网友:
我好像修过一块同样问题的,是RTCRST# 信号到南桥间有线路腐蚀。即是电池电压到南桥间的线路有断线

网友:
1.测量32.768KHZ晶振有没有波形,看CMOS跳线上电压是否正常2.测量PCI A14脚3.3VSB电压,3.测量开机排针上是否有高电平(3.3或5V或0.7V),4.测量开机排针至IO或南桥经过的元器件有没有不良,5.PS/ON到IO或南桥经过的元器件,6测量MSRST信号有没有高电平,后三步不是很好量,希望在维修思路上,对你有点帮路

网友:
我是没CPU供电,是加焊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