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晶振两引脚压差0.02算正常吗?

楼主(2013-01-21):
单桥,基准、实时两个晶振都在桥旁边。
基准晶振两引脚1.75 0.8,实时晶振两引脚1.52 1.54,正常吗?
晶振

网友:
好像正常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测的情况下暂且算正常吧! 有的时候有压差也不能说明晶振起振,

网友:
谢谢,反正现在手头工具有限,不能看波形。再查查其他地方,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A:
晶振是否有正常還是要看示波器,有電壓也不一定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来讲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