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上的电容两个引脚都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3-01-21):
今跑电路是时发现电容两个引脚都是接地了 把该电容拆下来量正常 量主板上的引脚孔正极也变成了地 附近的几个电容也是一样 是南桥北桥短路造成的吗还是其他元件短路造成的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大侠们给我指点一下 先谢了

网友:
直接烧鸡大发看下撒

网友:
短跑了.把元件一个一个拆下来.直到不短为止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电容接地,两个脚的接地电阻是多少?有的桥对地的电阻值是很小的,不要误认为是接地了。

网友:
用电阻档量,有一点阻值都不能认为短路了。因为现在很多高端板阻值都很小的...

网友:
不能只听蜂鸣,要看表的读数~~~

网友:
通电后测电容对地电压,电阻档高阻值不准确。

网友:
有的电容在线测量会有这样好的情况,
关键开机测电压就行

网友(2014-01-07):
欧姆档量看有没有阻值,然后找块相同的主板对较下,现在的主板桥电容阻值很小的,

网友:
主板短路,用烧机头

网友:
要看阻值是多少了,今天还我遇到一块内存附近电容,测量电容负极阻值为2,正极阻值为35,蜂鸣都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