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BN-VM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13-01-21):
插珍断卡能开机,CPU风扇正常,CPU没温度,诊断卡显示四横杠,诊断卡上的REST灯闪一下就灭了,按下REST键REST灯同样闪一下就灭,我有测过上面两个场效管顶端电压12V下面四个场效管顶端电压1。5V,如果是时间电路请高手指明时间电路在这块板子的哪个位置,本人比较菜,希望得到诚心的帮助,QQ:27502979  白天8:30到下午17:30都在线!
谢谢!

网友:
电压对了吧.换CPU试试.

网友:
我今天修一块ASUSP48533-X~`CLK信号灯不亮,诊断卡跑85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不是说这样还会与时间电路有关吗?

网友:
主板必须满足3大条件 供电  复位  时钟  这3大条件 不正常 主板肯定不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