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跑DA掉电,没思路了

楼主(2013-01-21):
前几天刚接到一台东芝L200机器,故障是开机电流直接到1.2左右过几秒掉电。NEC大电容已经被干过了,以为又出问题,换6个330上去还是一样,上诊断卡跑到DA过几秒还是掉电 刷BIOS 960北桥也换了,故障没变过。。。现在没思路了 求高手给个方向。。

补充内容 (2013-1-22 11:31):
这个是集显的,不装内存显卡E0 上内存跑DA挡显卡 哎,再看看转换电压

补充内容 (2013-1-22 11:32):
裸板上电电流直接跳1.1几电流,对于INTEL的U电流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补充内容 (2013-1-22 13:24):
亮机了,两个槽都有问题啊 居然撞上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要么再搞电容

网友:
da有没有显卡啊

网友:
da应该是过了内存,马上要到显卡了

网友:
上次碰到了极品,给人换6个330的方向装反了,竟然还给客户用了一个月才出问题。

网友:
DA应该是不过内存的,看内存上是否有连续读取的波型?

网友:
楼主说的对内存好像没过,加焊内存巢子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