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D0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3-01-21):
  一块杂牌主板 主板跑D0 另一块诊断卡跑D2 复位灯常亮。插不插内存条都一样。BIOS找不下刷求维修思路。

网友:
先修好Reset,暂时还么有到BIOS!次序要分明!

网友:
开机就DO,D2,主板根本没运行起来,刷什么bios啊!!看看供电什么的、、、

网友:
各位朋友可能是我没描述清楚。开机是可以看到它由FFFF跑在D0的。不上CPU是一直显示FFFF。说明主板已经跑开了。

网友(点评):
主板开始跑码了,可是还没有跑到检测BIOS数据的时候就停了,暂时说明和BIOS数据问题无关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
这个板子放了两天没理。今天就按了按电池。准备打一下CPU供电IC的电压,结果上电机器跑码完毕,原来CPU的电源供电管都很烫的。现在温度发现也正常了。真是郁闷死人。

网友:
呵呵  够郁闷的 不过我也遇到过好几块这个问题的 修的时候怎么也不亮。。。。。不修放了一个多月想起来修  结果好了 。。。

网友:
不是吧,,跑马了,,复位灯还亮,,,重来没见过

网友:
有的板就是神经病一样  你这是莫其妙好了  这还算运气  有的是你修好了客人来拿时 无缘无故坏了!

网友:
应该不是一开机就复位亮吧?这板好是暂时的,要修到问题才算正常

网友:
一直认为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坏的,有问题板子肯定有问提

网友:
我也没见但是这个问题却实是有了。而且另一块板子也是雷同的故障但是后来修好了。原因就是CMOS电池电压低了。教程上说低于2.8伏就可能会出故障了,但是目前来看低于3伏就可能会出故障了。还有所谓的复位灯亮它确实是亮了。但是正常跑开码后就不亮了。我指的亮是跑D0 D1的时候会常亮。但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在它常亮的时候你用镊子短路RESET的时候这个复位灯还会再亮一点点。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在告诉我们它就是BIOS不稳定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