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WD320G蓝盘固件损坏导致停转数据恢复案例教程

楼主(2013-01-21):
型号:WD3200AAJS ROYL系列蓝盘。
故障:通电有寻道声,然后BUSY,一直忙,30秒后电机停转。
    根据故障情况,初步判断为部分固件模块损坏,现在直接进入修复程序是进不去的,盘一直都是忙,需要把硬盘跳线到安全模式,然后进诊断模式,才可以进行固件区的操作。这里我以MRT硬盘维修与数据恢复工具为例,有PC3000-UDMA的也可以参考两个软件基本类似。(用盗版老PC3000的可以飘过了,没有这些功能。)
    首先把硬盘跳到安全模式:WD ROYL盘为靠近数据线端的3个跳冒都要插上,然后进MRT WD模块,点诊断模式进入,然后软件会自动算出CYL 和SA SPT值,这样才能够访问到固件区。
    进入后,首先检测哪些模块坏了:

    如上图:我一看坏了好多模块,但是大部分都是COPY0坏了 COPY1是好的,只有0031模块COPY0 COPY1都坏了,0031是编译器模块,这个非常重要,应该就是它导致硬盘出现这种情况。
    接下来就是个慢慢修复模块了,用COPY1的模块去修复COPY0的模块。

    都修复好后,我再来修复0031编译器模块,由于这个COPY0 1都坏了,就没有办法直接修复了,找了一个一样的固件版本的0031模块载入后,再写入,然后校验一下。断电再通电,硬盘已经可以正常认盘,扫描了一下,很多坏道,零散性的。这个是由于从其他盘读出的0031编译器模块所致,没关系,我用MRT的编译器重建功能,就可以重建适合本盘的编译器了,重建完成后,硬盘坏道消失,直接进DR进行数据拷贝,至此数据成功恢复。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像你这样无私奉献的人太少了

网友(点评):
版主应尽义务,同时加大打击毫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
不亏是版本 讲的好详细 啊  谢谢

网友:
你花了多长时间才修好??

网友:
这一块还得学习 学习 没接触过

网友:
对了 U盘里面的数据突然有一些无法读取了,是要通过软件修复 MBR 还是?

网友:
还好P表模块是好的,否则数据是否就彻底没戏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样也可以修好

网友(2014-06-28):
这样的好贴真少,可能是做数据恢复的人比较少吧.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一看用的软件就不一样。

网友:
找了一个一样的固件版本的0031模块载入后,那个固件在哪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