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的主板,有时出现蓝屏?

楼主(2013-01-21):
我家是七彩虹的主板,有时出现蓝屏!  尤其是在玩游戏时。求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过热就会出现蓝屏啊?

网友:
玩游戏时,显卡用的多.内存用得多.系统,散热方面.有没有灰尘?都要考虑

网友:
楼上的说得很正确,检测一下硬盘,有的版本的优化大师就能做到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替换测试,软故障比较难搞。

网友:
内存接触不好

网友:
蓝屏大多数是软件冲突,比如驱动冲突,ghost系统导致不稳定,如果没得到解决就从硬件下手,先检查内存,把内存取下,用橡皮檫擦拭金手指,在按正规方法垂直向下插去.

网友:
替换法解决

网友:
业可能与显卡驱动、游戏有关....游戏与显卡驱动的兼容性没有普通程序好...

网友:
蓝屏比较麻烦,接触不良、软件都有可能

网友:
我用的主板也是七彩虹的,不知道怎么了,这几天CMOS进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