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上电原理

楼主(2013-01-21):
1 UGATE1 上管驱动输出1 ,
2 BOOT1 自举升压1,
3 空,
4 PHASE3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3,
5 UGATE3 上管驱动输出3,
6  BOOT3 自举3,
7 空,
8 PHASE2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2,
9 UGATE2 上管驱动2 ,
10 BOOT2 自举2,
11 12 13 14 空,
15 VCC主供电,
16 INT1 ?
17 OUTEN 电源好输出,
18 LTB?,
19 SGND 地,
20 VSEN 主电压检测输入,
21 DROOP?,
22 FB 反馈端1,
23 COMP 误差放大器输出,
24 25 空,
26 CS2+ 过流检测正相输入,
27 CS2-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2,
28 CS3+过流检测正相输入3,
29 CS3-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3,
30 CS1+ 过流检测正相输入1,
31 CS1-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1,
32 SS/LTBG?,
33 OVP?,
34 VID-SEL?,
35 OCSET 频频设置端,
36 FBG 反馈端2,
37 OSC/OVP-FAULT 限流补偿,
38 ——45 VID7——VID0 CPU组合识别,
46 SS-END 软启动,
47 48 空,49 地,50 地,51 52 53 空,54 PGND 地,
55 LGATE2 下管驱动2,
56 VCCDR2 供电,
57 VCCDR3 供电,
58 LGATE3 下管驱动3,
59 PGND3 地,60 PGND3 地,
61 LGATE1 下管驱动1,
62 PHASE1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1,64 空,65 地
工作原理大概是,当插上CPU或假负载,把VID0到VID7的任一脚或几个脚的电平拉低,就会有不同的组合输出不同的电压,电源芯片的开启脚有开启电压,供电也正常,那么UGATE1-3 ,LGAET1—3 就会输出负为相反的电压给MOS管轮流导通,为CPU提供电压,当电压都正常后从17脚输出电源好信号给南桥,完成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