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43战神点不亮

楼主(2013-01-21):
有时候接电源上去,风扇会自动转,不过很慢,灯也亮。有时候点开机针都没反应,开机针有电压。测到电源接口电源好信号针开路,但找不到相连元件。哪位有图纸

网友:
先修自动上电吧。换个IO看看。摸摸IO看看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