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65 开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1-21):
开机 后,可以进入BIOS设置,,就是不能进系统,光标一直在闪。。有时又能进个一次。。。

网友:
开机光标闪   不进系统   只有光标在不停的闪。

网友:
你说的这个情况 什么问题不好讲啊 你先换个硬盘 排除下 然后再查其他问题

网友:
感觉主板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应该是自检问题吧  我以前拆了个网卡就能进系统了

网友:
有时又能进系统,用起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