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30秒闪灭

楼主(2013-01-21):
新手求助,宏基19寸开机30秒屏幕黑屏,电源灯灭, 过几秒钟电源灯亮黄灯;然后变蓝同时屏幕亮几秒钟就灭;如此反复,

外接两根好的灯管还是有同样问题,用万用表测了一下高压部分供电的25V电容,灯管亮起的时候有15V左右电压,闪灭的时候电压跳到5V,怀疑是高压部分故障,可是没有外接的高压条测试,所以想请教一下高压部分电路要如何检测?

问题补充:在不接灯管的情况下电源灯正常,亮蓝色;450V的电容还有25V 16V 10V的电容全部换完,

网友:
电压 15V跳到5V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你断开高压供电 看看,,,,

网友:
感觉是负载不起,你先看下电源IC的启动脚电压正常不,有没有跳变,因为出现电源指示灯灭的状况。仅作参考

网友:
就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仔细检查一下电源吧

网友:
电源IC看一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但是没找到故障点,求高手指点

网友:
把高压供电断开,先外接个通用高压板试一试..锁定是电源板还是高压板问题...如果用通用高压板还电压还会变..就比较麻烦了 ...试着代换所有电容..包括贴片..扁的...
不行的话用通用电源板吧 ...修个显示器挣不到多少钱...没必要话太多时间...

网友:
这个板通病基本都是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先一个一个断开负载,看电源还出不出故障若所有的负载都断开了还不正常,那就是电源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你测一下,这两个场管。如果是高压的问题,没必要在这花费那么多时间,直接改个通用的高压板。

网友:
其实我没拆出来的时候就怀疑是高压这边出的问题,拆出来后我见这两个场管背面有点烧黑了,就拆下来测了一下,发现这两个管是好的,所以现在只能等明天通用高压板回来了才能接上去试试,不过还是谢谢你啦

网友:
学习学习~~高压部分修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
这个可以用一下借电法,,断开原板15V供电,,然后外接供入15V,,看看是电源本身故障还是高压部分引起的故障

网友:
有料板的话可以拆个试下

网友:
可能是電壓不給力吧?

网友:
50v 3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