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530 开机不显

楼主(2013-01-21):
今天接到一机器开机不显示 二话不说拆机器板号是QL6
打了一下阻值发现pl10的阻值只有14欧姆明显不对于是把PQ20 和PQ21拆了还是短路 我就把PL10拆了发现是1.05短路 我以为是电容坏了把电容拆了还是短路 没办法想用烧鸡大法条件有限啊!由于是在外面所以就没用烧鸡大法 后来一下既然是没显示 又是1.05V我就找到了北桥换了就OK 神舟的logo出来了

网友:
看到是换北桥好了。

网友:
神舟的北桥一般很难坏的呀

网友:
没条件的情况下,换比瞎琢磨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