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主板上cpu无cpu供电

楼主(2013-01-21):
华硕P5QL主板上cpu无cpu供电 不上cpu就有1.5V电压  请高手指教什么问题   cpu供电芯片好小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也没一样的代换   难道真是cpu供电芯片坏了吗??????????、、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各方面的电压信号都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