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32 掉电问题 ,hm55芯片组怕冷?

楼主(2013-01-21):
近日接手一台惠普G32笔记本  hm55芯片组  I3 370CPU  独显的 机器,用户说 不开机 ,到手试机,发现按下开关电源灯快速闪亮一下 灭掉,过5秒左右再次闪亮  插适配器和不插一样 ,可以充电  看来是开机掉电的问题了

  我晕 按快了 不小心发表了 正在编辑中 不要扣分啊

话不多说,拆机检查  发现 3v   5v 正常 (这是废话,但还是检查了一下)
1.5v 电压开机瞬间有然后掉电

然后测试全部供电发现显卡供电VDDC_GPU没有出来 ,于是按照缺电压来修,其实这一步可以不用查的,本机根本没有检测显卡供电,(后来研究图纸才看到)只是用显卡供电的PG 去转换了一些供电,不过对于转换出来的电压有没有参与检测,就没有时间看图研究了,测量芯片TPS51511所有的工作条件,都正常12脚的开启信号在瞬间也是高电平,就是不输出电压,于是想换芯片,看了下原件盒里面居然没有,就打消了换件的想法,先看看后继负载是不是不对(因为测量此点二级体制很低 009左右)于是就把后级的跳线断开(冬天冷啊,936烙铁吃不消,不化锡)于是风枪烙铁一起上,拖开后测试 电流上到1.几不掉电了以为显卡挂了呢,然后准备放弃 ,【手里没有设备 不好做】就还原焊点,由于习惯性动作,测试了一下居然好了 ?电流上到1.几外接显示器 亮机了

别以为机器这么好修呢,还没有完呢,
手里有事,先忙其他的去了一个小时后  回来后,试机又掉电了,我晕啊  ,然后又开始修修显卡供电部分,无果啊,真想换个芯片,差点就上网订芯片了,把芯片 拆下来焊上去 试机又好了 ,冷了就又不信了
后来发现每次 掉电  只要狂吹51511就可以开机 ,只是加热 还不行,实在是没辙了
仔细研究了下 图纸,发现12脚的开启 也是 瞬间高电平,然后低了,我强制飞了根线拉  个3.3到 12脚 发觉无论何时都能出1.5V的VDDC_GPU   至此芯片的问题排除,但是有1.5v 一样掉啊 ,掉电的问题是为什么呢 ?
于是开始走弯路了,查了全板所有的整机电压参与检测的PG信号以及去向,发现都正常的瞬间高电平 掉电时降低,再到后来 就乱修了,乱干了一气也不行,最后想起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风枪狂吹后能用,说明和温度还是有关系的 ,为了验证想法,开始全板加热试机,可以亮机,冷却后故障复原,后来局部加温,发现在hm55背面加热 就能亮机,由于h55背面有32.768的晶振怀疑晶振不良,于是冷却后掉电是用波波观察晶振波形频率都正常,在次加热该位置 可以亮机---锁定故障位置.....

(到此确定故障范围,距离接机已是24小时了)对了 本人做的活比较多,比较乱,处于四川偏远的一个小县城,平时安装下液晶电视,修修显示器,主板,笔记本,液晶电视,DVD,安装V星接收机,修修洗衣机什么的  ,铺子里面还DIY装机,卖华硕的品牌机,做太多累啊,去年把维修冰箱和空调丢了 不做了,太累了,   有点跑题了^-^

继续  修本
   加热hm55就可以亮机且不掉电 注意是加热 不是加焊,说明不是虚焊引起的,到最后我用烙铁把温度调到最低去烫hm55的晶片  都可以开机 ,我就不解了HM55怎么了?  怕冷,?
  上论坛搜索发现果然还有一列hm55怕冷的案列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7617不过没有解决的方法 ,小弟今天也遇到了,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

     元芳 对于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 ?

网友(点评):
更换HM55测试如果故障依旧给你个网址你可以借鉴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0654-1-1.html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感觉hm55真垃圾

网友:
看看  周边的一些电容     修到过类似案例

网友(点评):
但是只加热芯片的晶片都可以 亮机 说明不是周边的问题

网友:
但是只加热芯片的晶片都可以 亮机 说明不是周边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四川的???我也是。我在郫县。

网友:
不太明白这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   老乡 好啊  我遂宁 蓬溪的

蓬溪县??就是现在的大英县?你那边生意怎么样啊??你在县城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蓬溪县??就是现在的大英县?你那边生意怎么样啊??你在县城做???

蓬溪是蓬溪 大英是大英,大英是蓬溪分割出去的,生意还行吧 ,主要是做的东西多 ,所以事情比较多,今天接了邮政储蓄的5台插卡有源音响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蓬溪是蓬溪 大英是大英,大英是蓬溪分割出去的,生意还行吧 ,主要是做的东西多 ,所以事情比较多,今天 ...

这也能修?都是老鸟啊,我就会修笔记本,

网友:
我修个G42也是同样的问题,最好客户等不了,没搞定吗,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蓬溪是蓬溪 大英是大英,大英是蓬溪分割出去的,生意还行吧 ,主要是做的东西多 ,所以事情比较多,今天 ...

哦这么说。。。哎。。我外婆就是大英的,看来你搞电脑搞了好久了啊。。

网友C:
LZ是个人才,
电器类的产品维修基本都囊括了...

网友:
我看是芯片坏了。芯片里面的晶体之间出现虚焊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是个人才,
电器类的产品维修基本都囊括了...

哈哈  家电维修出生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么说。。。哎。。我外婆就是大英的,看来你搞电脑搞了好久了啊。。

不久 开门市才 6年  从事相关行业10年

网友:
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CPU没装好,装好就OK了。

网友:
不是吧,应该不是HM55的问题,可能是旁边的东西有问题

网友:
换个看下不就行了

网友:
我这里比较落后   现在这样的新机子我还没有修过几台啦

网友:
那就先换个HM55试试呗,反正这个桥也就40来块

网友:
看到最后还是没看明白  但是很有可能还是是芯片虚焊或者是内部出现问题所致。

网友(2013-02-23):
手上刚接了个一样的问题的本子,谁能给出解决方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师兄在郫县哪,我在双流华阳。有空去那边逛逛

郫县红光镇西华大学侧门。这个小镇人很多,几个大学,富士康工厂,仁宝,纬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郫县红光镇西华大学侧门。这个小镇人很多,几个大学,富士康工厂,仁宝,纬创。

那边地段不错哟,店租怎么样。周末过去找朋友耍,对了,你店名叫什么?

网友:
楼主真牛,业务这么多,我要能做好笔记本这块就不错了,还有HM55怕冷还真没听过,会不会是桥本体坏了,像英伟达的北桥一样?

网友:
换一个看一看是不是同样的现象,也有可能是PCB板的问题。我修过一台HP的,不过那是SB问题。我换了N个都不行,最后取下来看了一下。是PCB板有一点鼓了,接触不好。

网友:
HM55 容易挂。偶换了好多了

网友:
有人换过HM55试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边地段不错哟,店租怎么样。周末过去找朋友耍,对了,你店名叫什么?

芯一代电脑。位置有点偏,房租便宜啊,正街上要5W多一年转让费10几万。双流离我这里还是近。

网友(2013-03-31):
难道HM55也会出现空焊的情况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南桥本身问题吧,

网友:
芯片旁边有没有原件虚焊之内的

网友:
我有遇到过一台DELL的 加焊HM55能用10天半个月的,后来发现实给HM55供电的芯片性能不良,跟换后已经用了4个月了 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