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十五分钟左右,花屏掉电。

楼主(2013-01-21):
华硕A8S,开机一切正常,进系统后正常操作。
十五分钟左右,开始花屏(横纹),然后掉电。
显卡是PCI-E接口的。不知道是啥问题,另外这台机器,不用电池直接适配器供电,自动开机上电。
高手们能说说嘛?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吧,不行就换

网友:
              显卡   的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