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L不开机小修

楼主(2013-01-21):
今天一早接一客户机器 说不开机让给看看 询问得知客户正看电影突然就自己关机了 再开就开不了 拿到本一看是华硕Z99L 接稳压电源待机0.01A正常,按下开关上电到0.25A掉电到0.03A触发无反应,只能拔掉电源才能触发 拆之 裸板上电到0.18A掉电到0.03A无待机3,5V  心想肯定是某一路的DC转DC电路出现问题而引起的保护 算了 既然掉电到无3,5V那就查待机芯片吧
查其PIN910上电瞬间有3V左右的电压但不能持续 追查之

EBBL受控于由D8105D8103组成的与门和VSUS_ON  D8103PIN2为低显然不正常 追查之

又是一个与门 查其PIN12上电瞬间有0.7V左右

测量R9200PIN1上的电压幅度正常 显然就是+3VS这路电压的问题 查之

+3VS+3VO通过Q9108导通而来 直接查Q9105PIN4无电压而PIN3电压12V正常产生,SUSB#_PWR 3.3V正常

Q9105吹掉换之 接可调电源上电到0.51A不掉 装上CPU 内存电流一路小跑接屏亮机 此机修复 第一次发帖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思路清晰,上回学完回来也就修了华硕开机掉电的。1.8V有问题。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哈。呵呵,分析的也很到位,不错,

网友A:
楼主q9105在那啊  怎么没有看到

网友:
那个关机信号为低不对吗?

网友:
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楼主很厉害

网友:
呵呵呵。。。好熟悉的电路图呀。。。。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q9105在那啊  怎么没有看到

我看到就在最后那张图里面有。双管。楼主在说N的管4脚无控制电压2 3脚却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