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想 HYC 显示器电源高压板 短路

楼主(2013-01-21):
两个电源板 都是一个故障 通电烧坏保险  也不知道是那的故障 本人新手手

网友A:
先确定是整流桥前级还是后级,整流桥,开关管,大滤波重点查。这种故障最好修,看你图大电容是不是漏了,怎么看着那片像漏液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这种现象肯定是短路了嘛,一级级的查吧,建议去电源维修模块看看,一边看一边修,怀疑哪个就下哪个!

网友:
我刚才还弄了个这样的显示器,不过不是这种问题,是面板的按键失效了,导致有时它就自己关机了,按之有点乱套,把它上面的微开关全部换了,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整流桥前级还是后级,整流桥,开关管,大滤波重点查。这种故障最好修,看你图大电容是不是漏了,怎 ...

都看不懂 什么是什么 我只认识 电容 电阻 二极管 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整流桥前级还是后级,整流桥,开关管,大滤波重点查。这种故障最好修,看你图大电容是不是漏了,怎 ...

大电容没有漏 然后能给我标注下 重点查那里吗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短路啊.建议接个电灯泡来修吧.桥堆,开关管,大电容.这些都要量,持续供电,过流保护也要量,如果你对这些名词不懂,先跑跑电路先吧.

网友:
看来你要先学习元件常识,,,,不然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下手。

网友:
你先量场效应管三个脚 都不短路  D级和S级要成二极管状态 s级到地的电阻是不是好的 如果管不好 就不用修了 如果管是好的 就是整流的那4个二极管其中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