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novo Y570电路图中的问题

楼主(2013-01-21):
刚开始看电路图几乎是看不懂?那位大侠帮指点一二?此图上面的JCPU1A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表示这是CPU的一部分电路,你找找图纸,应该还有其他的

网友:
谢谢版主的 回答! 本人也知道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貌似CPU就那么小哪来的那么多点了啊— —!

网友:
就是CPU座部分,一页显示不全,分为多页来显示的。

网友:
太多不明白的常规问题!慢慢学习中——

网友:
J 是指接口 JCPU 是指CPU接口 A1是指A1部分

网友:
越往下说的越详细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