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26,应该查那块的供电?

楼主(2013-01-21):
插上电自动开机,没等起来又自动关机,手动开机以后,跑码到26,显示器我显示,键盘,鼠标灯均不亮,该查那块,附图.

刚开始学习,求指点!

网友:
看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网卡。声卡。桥

网友:
26一般显卡,如果是集成显卡,可测量一下VGA接口上,RGB的阻值一般75--80,这里出故障的话北桥的面就很大了。如是独立显卡,可在诊断卡到26屏不显示后,按键盘大小写那个键,如有反应那就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了,如无反应那一般是主板问题,重新刷BIOS 或更换I/O即可。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