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菜鸟维修斯巴达克M28GT3-SDG跑C1实例

楼主(2013-01-21):
     今天下午上维修实践课,我和同桌分到一块斯巴达克故障板,型号M28GT3-SDG,AM2+NV单桥。拿到手后,按照维修流程,首先观察外观,无明显断线、烧焦等损伤。
然后测各部分供电元件的二极体值看有无短路:
电源接口
对相关电压接口都打值了,没发现短路。
PCI槽A14脚
USB数据线
CPU供电下管D极
测到内存核心供电的时候,表响了,激动了一下,以为是短路,一看数值原来是27,没短路,还是继续往下查。
PCIE
NV单桥,外面有两个电感线圈供电
总线
排除短路后,插诊断卡,装假负载,插上电源。
待机电压正常。
触发开关,内存供电正常
CPU核心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
PCI A15脚复位3.3V正常。
CPU复位
一切正常,上CPU和内存,触发。开始跑码了,才跑到C1代码就跑不动了。
C1是内存不过,按照维修流程,用橡皮擦金手指,装上去还是不行。换另一条内存,换CPU,清除CMOS还是C1。测内存负载供电0.9V正常(核心供电已经测过了):
SPD供电正常:
基准电压正常:
内存时钟正常(测了6个脚位,只贴出一张):
系统管理总线数据、时钟3.3V正常。(图片不知搞哪去了)
所有东西都正常,没辙了,按压桥试试,还是不行。不经意间,看到网卡灯亮了,好兴奋啊!看来真凶找到了,断电,拿风枪把网卡芯片吹掉。重新上电,触发,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我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死死盯住诊断卡。哇!过了,跑到7F了。
心跳得好快,太兴奋了!赶紧拿来显示器,断电,装上,触发,期盼已久的熟悉画面出来了。
兴奋过后觉得非常遗憾,因为我忘了一件事,也许有的朋友已经猜到了,我们没把网卡灯亮着的情景拍下来。唉!初试维修,太不淡定了,让大家见笑了。补拍一张拆了网卡芯片的图吧。
第一次发帖,有许多不足之处还望朋友们帮忙指出,也好让在下能有些许长进。在此感谢迅维的徐老师及其他老师的教导!在下会继续努力。

拍照的工具和功力比我好多了。我就用射像头拍的,嘿嘿

网友:
网卡坏了·但不是短路··档C1是不·

网友A:
网卡灯亮了 就知道是网卡在作怪吗?那你最后换了网卡芯片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灯亮了 就知道是网卡在作怪吗?那你最后换了网卡芯片了吗?

我把网卡芯片拆了就能点亮了。

网友:
C1是挡内存啊  网卡损坏怎么会引起这种情况呢?请楼主给分析下

网友(点评):
网卡坏 主板会出现很多故障···可能是你经历少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网卡芯片拆了就能点亮了。

我是想知道,是不是网卡网卡芯片坏了,要换个会会不会有跑。c1

网友:
网卡坏了也会跑CI   学习了   好像扯不上什么关系咯      ----等问题解决了分享下吧

网友C:
楼主应该换个网卡芯片就OK了的,换上会更好的。当然基地维修不同于店铺,开店了肯定得换上,不然哪来的银子。

网友D:
是在那里学的呀。

网友:
网卡在不插网线灯是灭的,插上网线开机灯才会亮。楼主细哦

网友:
以前遇到过网卡灯亮的,拆了就好了

网友:
跟着班长混,吃香的喝辣的。都是学有所成啊!

网友:
很好,第一次维修就修好。对老师讲的内容有很好地记忆和理解,增强维修信心,再多修多练,提高技术和经验。

网友:
学习了,写的不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网卡坏会跑C1

网友:
网卡档C1是不是网卡的哪个信号有问题?楼主测了下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网卡坏会导致C1!

网友:
楼主精名之人啊!不知我这马屁拍得可好啊!

网友:
楼主发的帖子很详细 .连我这个菜鸟都可以看懂,..希望实地的同学多发实例..让我们远程的长长见识~~

网友:
楼主 ,我没看明白是啥意思啊,到底是不开机,还是没过内存,难道你开始没试过主板的吗,就直接去测那些电压,阻值?客户拿板子过来你就要先通电试一下嘛,除开进水板子以外,一般的板拿过来就的通电试下,如果,我是说如果哦,你拿过板子要是修不好了,客户拿过来的时候你没试,你现在修不了了,客户要是说他那板子原来是能亮的,只是死机,那你就上不了天下不了地啦,要是客户拿过来说能亮的板子,是其他的问题,你就先要试一下,看能不能亮,客户说能亮 ,你测了,不能亮,你就当面给客户看,说,你看,你板子不能亮,客户自己看了不能亮,他也就没话说了把,就叫你修,你要是试都没试,就直接修,到时候万一修不了了,很麻烦的,又难免和客户JYJY

网友:
只是找到了网卡坏,不清楚网卡到底是短路了还是主板短路了!

网友:
还有这样子的啊,好像笔记本主板不会这样吧,不修台试机板,但这样也涨见识了,希望 以后有用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网卡出问题也会这样。不知道这个问题出现的概率高吗?

网友:
我修过有些这板,网线插口处灯长亮,主板可开机进系统,就是上不了网,把网卡芯片换就好了,楼主所说的还木碰到过。

网友:
实地培训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我是来学思路的,有时候一个班拿着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E:
2代条子 内存时钟电压偏高 0.4左右差不多,所以才过不去啊

网友:
真够细心的,的确不插网线的时候网卡的灯是不会亮的.

网友:
因为这是在基地上实践课,如果直接上电可能会扩大故障,而且可能烧坏CPU等配件,所以这是严格按照维修流程做的,其实是在巩固流程。跟外面的情况完全不同,外面不可能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在那里学的呀。

基地,没白来。

网友:
网卡会不会烫手呀?

网友F:
发帖别修板子的时间还长吧。。鼓励。。。。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富士康G31也是网卡灯长亮,主板能开机到WINDOW滚动条就重启,把网卡拆掉就正常了。

网友:
我前几天修的一块技嘉的主板和你这问题差不多。我修的那块板也是跑C1 。网卡芯片取了还是跑C1 后来就果断的加旱南北桥。果断的加旱下好了。。可以跑码了。测了一早上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2代条子 内存时钟电压偏高 0.4左右差不多,所以才过不去啊

DDR2时钟电压正常1.1V左右,我测到是0.93。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帖别修板子的时间还长吧。。鼓励。。。。

呵呵,发这帖编辑了几个小时呢。第一次发,没经验。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遗憾,想看看网卡这种外设引起不过C1的图片!!

网友:
呵呵不错不错修好一块主板了下次要继续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网卡芯片拆了就能点亮了。

估计是打雷烧坏的有些网卡坏了还可以亮的网卡坏出现的故障都是不一般的,一般装上网卡芯片就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换个网卡芯片就OK了的,换上会更好的。当然基地维修不同于店铺,开店了肯定得换上,不然哪来的银子 ...

一般给换  PCI  的

网友:
楼主的贴子图片真详细,让我真是大大的学习了一下,谢谢楼主分享精彩内容

网友G:
网卡坏会引起不上电,没想到也会当内存

网友:
  学习学习,还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卡坏会引起不上电,没想到也会当内存

同意这种说法,以前经常修网卡坏引起不上电的!查了老半天线路,后来看到网线插槽的灯常亮,换了个网卡蕊片好了

网友:
这么见网卡灯亮下就知道网卡问题。有的网卡是会亮也正常啊,那位高明老师讲跑C1,网卡灯亮就是网卡有问题。这么历害。。那你测试了内存工作条件正常了。那老师就不叫你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哈哈我是个新手,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
网卡接口不插网线,灯也会亮

网友:
网卡是挂在pci总线上的,网卡坏了,影响pci总线,进而影响桥,网卡坏,引起的代码多了去了。

网友:
不错,思路很明确

网友:
学习经验了,楼主的这次经验对我们很好

网友:
正好有个板子也是内存不过 供电啥都正常 BIOS也刷过了 就差干北桥了  拆网卡先试试哈

网友:
比较有参考意义吧

网友:
   理论扎实

网友:
不错,基地的功劳

网友:
不错= .=/
不过网络芯片怎么了?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赞一个。
同时又两个问题:一,网卡最终换新没?结果怎样?二,网卡到底都能引起哪些故障?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 学习。网卡亮了,你怎知网卡在作怪啊?你为什么不把网卡亮灯的照片拍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呢?谢谢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有短路,导致网卡灯常亮,这个很有借鉴意义哦。

网友:
显示C1应该是内存不过啊,怎么会是由网卡引起的呢?建议楼主仔细分析一下,把换上网卡后的结果在补充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各处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过内存。加焊南北桥无果,直到现在还没修好,赶紧去看看,是不是网卡问题。

网友(2013-02-20):
很好,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