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I 键盘和鼠标在系统下不能用??

楼主(2013-01-21):
R60I 键盘和鼠标在系统下不能用,在BIOS和DOS下是正常使用一切正常。。。这个机器是没有触摸板的。。主板上也没有这个接口的,只有空一个焊盘在这。。。刚进系统时几秒内鼠标是可以用的,,但是过了几秒后鼠标就不能用了。。。。。而键盘一进系统就马上不能用。。
   BIOS已刷过,,还是原故障,
   手头上没有H8的,所以直接更换了一个南桥,还是原故障。。
求助?????

网友:
有没有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或许H8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