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头痛的断剑770短路

楼主(2013-01-21):
七彩虹断剑770 ver1.5,送来时不触发,测开机排针电压正常,红圈处的1117输出短路,输入有3.3V,拆掉1117打输出值一样短。打3VSB,USB和南桥周边进桥电阻没发现桥短路,打PCIE通北桥的耦合电容也没发现短路。插上电放在那里,出去买了包烟回来发现这板子不知什么时候竟然自动通上电了,电源是好的,而且IO旁边烧出了个洞,直冒烟。把烧焦的都挖了遍,没办法了拆IO,网卡,声卡,时钟,8脚IC等能拆的都拆了,就差U供电那块和桥没搞,打1117的输出端一样短,没办法了,头痛,求助!!!

补充内容 (2013-1-22 18:22):
两个桥都拆了,1117ADJ的电容电阻都拆了,总之除了CPU供电那块,其余的芯片和电解电容都拆了,一样短,插电一会自动上电,一会就短路保护,摸又没发现有烫的地方

网友:
把3vsb的电解电容拆了还短就是南桥了,把上面的值正常也不一定就没事

网友A:
用烧机大法试试,哪里发烫,哪里坏,可能是电容坏,桥短路

网友:
桥,还有就是网卡!“希望在转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烧机大法试试,哪里发烫,哪里坏,可能是电容坏,桥短路

已经烧了,IO旁边就着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烧了,IO旁边就着火了

把烧掉的地方处理一下看看还短不?  用刀片吧烧掉的地方刮出来 看见里面的走线

网友:
继续烧没有结果么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端短了 拆南桥

网友:
这是南桥的1.1VSB吧。拆桥

网友:
关注中,现在情况咱样了

网友:
IO都烧了,肯定要从IO查起么

网友:
汗。。还这么头疼。。。遇到这样的情况先拆网卡。。之后就干桥。想都别想

网友(点评):
兄弟,看贴了么,我都拆了

网友:
大家看法一样。。。。。拆网卡。。。。拆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烧掉的地方处理一下看看还短不?  用刀片吧烧掉的地方刮出来 看见里面的走线

一样短~~~~~~~~~~~~·

网友:
待机电路短路插上电肯定会烧东西。最好用维修电源修短路。要多细心才行。说不定就是那个三端脚位不一样只是有输入无输出控制极接地

网友D:
哥们 是什么 南桥  82801GB的 吗  ?    都拆了的话      南桥  可能挂了

网友(点评):
AMD的怎么会用这种桥

网友:
把烧掉的地方处理一下看看还短不?  用刀片吧烧掉的地方刮出来 看见里面的走线,3VSB和CUP供电没有关系的,如果有可调电源的话你可以烧一下3VSB看看哪里发烫还有就是你可以打一下板子上的其它电压,和多量一下AD线的二极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 是什么 南桥  82801GB的 吗  ?    都拆了的话      南桥  可能挂了

不好意思忽略 这点   但1117对地的那电压 绝对是进南桥 的  看来你得准备把拆桥下来量量咯   嘻嘻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两个桥都拆了,1117ADJ的电容电阻都拆了,总之除了CPU供电那块,其余的芯片和电解电容都拆了,一样短,插电一会自动上电,一会就短路保护,摸又没发现有烫的地方

网友:
板层短路也要考虑!

网友E:
LZ请问一下 哪个3V SB  《SB》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解电容坏只是鼓个包
固态电容坏是0欧
电流烧也不发热

网友:
看到这么多,自己也动了这么多的配件,维修还有什么必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请问一下 哪个3V SB  《SB》是什么意思

3。3V待机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Z请问一下 哪个3V SB  《SB》是什么意思

主板上都会有个3VSB  5VSB,这是待机电压,也就是说主板在没有上电的情况下这两个电压就有了。

网友G:
这情况可能是线层短路了,大电压烧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上都会有个3VSB  5VSB,这是待机电压,也就是说主板在没有上电的情况下这两个电压就有了。

在问一下 在主板是上哪个位置

网友(2014-11-14):
引用 网友G:
这情况可能是线层短路了,大电压烧断

嗯,板层短路漏电有些烧机法是不能解决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