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加电无显

楼主(2013-01-21):
接到一个三星笔记本,加电电压到1.8掉电,加焊显卡后时亮时不亮,有时电压上升到1.8几掉电。无跳变!!!

网友:
那就把显卡摘下来从新值锡做吧我都修过这样的好几个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可以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