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各路电正常之奇怪问题!

楼主(2013-01-21):
12V  3.3V 5V -12V都正常,PG信号5V都正常点主板能过电启动主板不跑码不亮机。电源低压电容全换新的还是不行主板还是不跑码,200V330UF大电容换新了还是不跑码,真奇怪,请高手指教一翻。。

网友:
你的主板、CPU都测过了吗?都正常?

网友:
12V  3.3V 5V -12V都正常
===================
有带假负载测试吗?功率够不够?.

N久没上来吐气,今天来冒个泡泡

网友:
这电源是不是不能带负载啊,你换一个电源看看

网友:
主板当然是没问题的,问题当然在电源上,用第二个电源试是可以开机距码的,负载过好像电压一点都没变。

网友:
但是有一点-12V对地电阻发热量好大,+5V对地电阻发热有有点,+5VSB线电阻发热有点点微汤。

网友:
功率不够?试下最大能输出多少电流?

网友:
换个正常电源能启动的话那就是功率不够。有时那两只开关管也会引起的。

网友:
如果主板没有问题,多带几个IDE硬盘试一试。

网友A:
换了一个339搞好了,供GT450独显,X245CPU勉强供得起,有时候要拔出20针播头再重新插过才能启动电脑。真的莫名奇怪。

网友:
高压电解才220V 330UF啊,这个电源设计功率应该在180~200W之间,裕量较小,带不动你的设备吧。另外,你检查下开关管对附近的加速电容,一般都是50V 10UF的,有两个,还有检查下紫色线的电容,10V 1000UF左右的,看容量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个339搞好了,供GT450独显,X245CPU勉强供得起,有时候要拔出20针播头再重新插过才能启动电脑。真的莫 ...

这个应该是电源好久不用插口氧化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