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9777去保护

楼主(2013-01-21):
今天修了一台创维32L16HC液晶电视,故障为高压保护一开机约几秒背光就灭了,查背光供电24V正常,背光开启电压3.6V 也正常,显然是高压板出了问题,查背光MOS管电阻都正常,开机测电压发现BD9777  第14脚有1.8V电压显然是保护电路动作了。但仔细检查关键点电阻都正常而且供电也稳定。没办法直接短路14脚到地,背光不保护了画面也正常了,开机10分钟后摸几个MOS管表面温热,奇了机器就这样修好了。。。。煲机一晚正常。。。

网友:
偶然中带有必然,14脚输出低电平接PnP管导通输出高电平控制,直接接地也可。

网友:
不知道这样能用的长久吗。

网友:
不过那机我煲了一晚后,断电手摸背光变压器发现中间有一个特别烫手,为了确保安全还是去网上买了个变压器,换上后去掉14脚接地点。发现电路不保护了。原来开机保护是这个变压器性能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