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A 风扇不受控 启动后一直全速 寻能解决的商家

楼主(2013-01-22):
如题 板号DAKL 2AMB8D0 REV
换过好多版本的BIOS都不行
QQ:14121530

网友:
这个是不是换过风扇的?

网友:
是不是硬件问题呀?比如黄色的线断了。

网友:
软件、驱动是否兼容?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风扇被改过,就是风扇的控制电路被改了。

网友:
不用解诀了,这样不是很好吗,散热好啊

网友:
你的笔记本有没有被修过,如果修过肯定是被改了控制信号了。

网友(2016-08-04):
找人合成 BIOS吧

网友:
嗯 可以的去官网下载,分离合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