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小小一招巧解任何电脑的开机密码

楼主(2013-01-22):
无需任何工具,无需放电

任何电脑当开机需要密码时,只需将机箱打开,把里面的声卡或其它任何一

个零件拔下来,然后通电启动,主板自检后再强行关机,把拔下的零件再插

上去,开机,密码自动清除,百试百灵

   还有很技术,没显露出来,希望版主给予通过,可以给个机会和广大朋友提起教教,提高技术!

网友:
不是吧。竟然有这样的事

网友:
不可能,楼主忽悠人的,这根本毫无道理

网友:
没听过啊  这让我们已经转正的人情何以堪

网友:
楼主说的是台式机啊。这早就知道啦,哈哈。不过放下电就可以的事,

网友:
没声卡网卡的怎么拔下啊!这应该不可能行的啊!但有些主板如果硬件改变了是会清空的。但不是所有的板。

网友:
没有声卡网卡那些的怎么拔啊,这种情况是有些板硬件改变了是会清空的,但要80%的板都不行的。

网友:
不可思义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若是楼主亲身体验过俺也就没啥好说的了,回头问问元芳吧,嘿嘿

网友:
真的吗 学习了

网友:
集成声卡跟网卡怎么拆啊,哈哈

网友:
都要拆機殼了不如就拆電池還比較快,多此一舉

网友:
忽悠人的吧

网友:
机箱既然都打开了,干脆放下电不就行了!

网友:
来点直接的吧,放电。。。不然主板给拔坏了,你就坏了

网友:
没试过,明天试试

网友:
画龙点睛,多此一举

网友:
可能是楼主巧遇罢了,没有任何依据,笔记本更是不可能的,硬件报错也不会影响到CMOS设置,这种对付清空CMOS解除的恐怕也不是百试百灵的。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集成声卡,网卡,显卡。主板上只有内存和cpu。百试百灵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