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520上真U掉电,强加电跑41复位灯常亮修复一例

楼主(2013-01-22):
DELL GX520 BTX主板

故障现象:上假负载供电,时钟,复位一切正常,CPU复位都出来了,找不到开机针只能短接PSON来触发,上真U触发马上掉电,强加电5秒后复位灯灭了开始报警,上内存跑到41或者45后复位灯常亮。清CMOS后一样,每次拔掉电池强加电可以跑完码点亮显示器。用导线接地去点开机排针没反应。待机的时候此板黄灯微微闪,测南桥旁的1117输入电压在2.6-2.8间跳变。
DELL的板子扣掉CMOS电池通电会自动开机,但是这个板没有。

找不到开机排针只能短接PSON来开机,松开镊子马上掉电,测PSON为5V高电平,很明显的主板保护。

插着镊子强加电,喇叭报警,上内存后跑41复位灯常亮

测内存供电已经没了,按时序跑后面的不用测肯定也没了

于是清了下CMOS,发现强加电5秒复位灯灭了,跑02--41-45--38这样接着显示器亮了,这板子的代码跟别的也不一样,装上CMOS电池,再开又不行了。
心想这板子还能跑码,偶尔还能亮,应该问题不大,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再细查,刷了咋们论坛的BIOS后。。。。。。

短接PSON再松开一路跑到亮机,拿跟导线慢慢找触发脚,点触发脚也一样顺利跑码亮机了,反复开关机测试正常,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换了新手机,不会用,只拍了这么一点照

测内存供电正常稳定,再也不掉了。而且待机时黄灯也不闪了。南桥旁的1117输入电压稳定在3V左右。

维修总结:BIOS程序损坏错乱导致供电异常引起掉电。。。。。。
水平有限只能总结这么一点 ,具体的还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欢迎拍砖,欢迎指正,觉得可以的送点下载分吧,加分不会扣自己的分,先谢谢啦!

最后奉上自己找出来的DELLGX520开机脚位,短接即可,BIOS论坛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
我有块一样的DELL 主板 ··没有声音 驱动都有  也有小喇叭·····声卡换过··周围小零件换过··  (有一片一样的主板 对照过·小零件莫用问题 )接口也换过···  驱动换了好多版本··就是不行····

网友A:
会不会是跳线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跳线掉了

DELL 主板哪儿来的声卡调帽啊····大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ELL 主板哪儿来的声卡调帽啊····大哥··

不一定是声卡的,其他的跳帽弄掉了也会导致一些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声卡的,其他的跳帽弄掉了也会导致一些想不到的问题

那是普通的主板吧···  DELL的主板 可不会有这个现象···上面我都说 了有片相同的主板···  跳帽什么的 就不考虑·了

网友:
紫薇也会修主板了,对眼怎么修

网友:
开机线在那里*脏话* DELL太牛了

网友C:
问一下楼主是怎么刷的BISO啊!能否教一下!是进系统刷还是用刷机工具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是怎么刷的BISO啊!能否教一下!是进系统刷还是用刷机工具刷啊!

用编程器刷

网友:
你QQ多少啊!可以加一下吗?

网友D:
楼主万用表上这个东东,是你自己加的开关吗?还是另有其它的用途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BIOS引起的电压不稳还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万用表上这个东东,是你自己加的开关吗?还是另有其它的用途

自己改的开关

网友:
好经验  今天又学到一招了,BIOS程序错乱也掉电

网友:
看到1117 ·电压不稳定的时候·以为,3.3坏了呢·原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有图片呢,,只看到文
字,我一看到DELL的主板脑子就痛和别的板子
不一样看来真的去实地培训下

网友:
原来BIOS程序错乱会引起某个电压不正常啊!学习了!!!

网友:
跑41一般就是BIOS吧。直接刷

网友(2013-02-24):
本人新手,知道BIOS一般都是焊在主板上,要刷的话是不是要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