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认一下这个电阻多大的,不知道是不是烧坏了

楼主(2013-01-22):
不知道该从那头读了,又没有烧焦的痕迹。测得电阻是0.1欧(指针表测得),应该坏了吧
棕银橙橙黑----------------银色和白色不好分,纠结啊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现在有一些电阻的标法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但电阻没有烧小的吧,应该读数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好像是蓝橙橙银棕6.33欧。。。。。。。。。。。。

网友:
这个电阻是限流电阻0.33欧姆

是的断开测量的,端开了一头。正确答案就是0.33欧,输出偏低。换了个光耦就好了。

网友:
测不准,指针表精度不够吧。

网友:
这个没问题的  是在不行就网上找个色环电阻计算器   基本功不扎实

网友:
不会吧?这个行业测电阻还用指针表?汗!测管还可以!!!

网友:
指针表和数字表各有好处

网友:
应该是黑橙橙银棕

网友:
指针表和数字表两者配合得好的话,可以事倍功半,未必说用指针表就不好用太老土

网友:
黑红红银棕。
银不可能在第二位吧,银在第四位,是代表10的负次方,如12*10的<-2>次方,即0.12欧,一般银不在最后一环的电阻都比较小。而且个头比较大,功率比较高,可能用在需要大电流的地方。
个人意见。

网友:
查了一下,这是一个五色环电阻,黑橙橙银棕,前面三环为有效数字,即033,第四环为乘数,银的乘数为0.01,即33*0.01=0.33,第五环是误差,棕色为1%。所以这个电阻是误差为1%的0.33欧电阻。

网友:
有一个换一下最好应该是0.33Ω

网友:
这个电阻是6.33Ω的电阻,你在路测量为0.1,说明没问题。只要在路测量小于或等于其标称阻值即可

网友:
是这样的63X10000=就是多少欧

网友:
第一次看见黑色环标第一位置的,一般前面零都不标的吧,标了说明有意义,综合起来那就是0.33了。
是一个电源适配器里面的,整流桥出来到场管 连接的电阻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可能是蓝橙橙银棕6.44欧.

网友:
我咋看不出这是银色?
我觉得像灰色啊!

网友:
可能光线问题,最后一环是黑色,这是个能确定的。现在是第一环隔得最远,最后一环最粗。
第二环说是灰色也说的过去的。
工艺问题第二环比其他环反光。只找其他的电阻比较了。

网友:
应该断开单独测量,我看是0.33欧,是否串在开关的回路,如不是,那你就看清楚这电阻到低接那,在做结论?是什么电源啊!

网友:
电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