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511机载键盘几个键不能用,外接亦是。

楼主(2013-01-22):
一康柏511的本,故障是机载键盘几个键没用。然后外接USB键盘测试,结果原来没用的那几个键打一个字符却出两个字符,如按下3键就打出了3和8两个字符,还有几个键亦是如此。在PE里测试也是一样。准备明天送去同行那修。发帖的目的就是看下坛里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大概是哪的故障,心里好有个底,也好给客户大概报个价不是。

网友:
你把键盘拆下。外接键盘试试。应该是键盘问题。原键盘吧拆下来测试是测吧出好坏的

网友:
楼主先自己换个键盘试一下吗。

楼主:
我就是把原键盘拆下来,外接键盘试的

网友:
有无进水,EC有腐蚀。自己动手不行就给同行修吧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一下  上次修就是这样  客户的电脑中毒了  就这种情况

网友:
先把键盘拆下来,再外接键盘看看(如果没有原装的话)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没问题是键盘问题,有问题主板问题啊

楼主:
今天装了个新键盘上去,问题解决。多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同意所有楼主的建议,真不愧是高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