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VS17 屏线路烧保险 求 师傅指点

楼主(2013-01-22):
   保险坏了   我有 接个 玻璃的  上去

  供电    那保险  过一会 又断了   怎么办   我查了 有些师傅的帖子  他们都是 直接 接起来  然后 通电     看哪冒烟  就换哪

网友:
电感周韦的电容有短路的。

网友:
很难说啊!不好解说!

网友:
这个问题有维修容易修,测阻止,断开法最有效。

网友:
哪烫换哪

网友:
这个很好修的了   量一量 一个一个断开看下   主要看电容 和 转换电压部分  实在不行就烧一下嘛

网友:
烧机大法可以烧出来的,后面有短路了

网友:
连起来哪里冒烟就换哪,,,是个不错的主意啊。。下次试试。。。反正屏坏了。。。试一试也无妨。

网友:
加了个油啊~~~能否在保险的两端打一下阻值呢~~

网友:
查这些件吧  这部分爱坏

网友:
采取分段测量的方法缩小故障范围,然后在小范围内逐个测量把短路元件查出更换即可。

网友:
看哪冒烟换哪???
会不会把其它没问题的电路烧坏?

网友:
用烧鸡 大法   烧 出来了    一开始接上有点紧张 不是  是很紧张  电源接上 立马 有个电容冒烟  从显卡上拆了一个  换上 立马就好了  {:soso__3943448463613330755_3:}

网友:
胆子不小    我可不敢这样  要把其他的烧坏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