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USB电压可以红表笔放在VCC,黑表笔放在GND上面吗?

楼主(2013-01-22):
请问测USB电压可以红表笔放在VCC,黑表笔放在GND上面吗?我是直接在机箱前置USB接口上试了一下,两个最外面的。。但测不出什么。

网友:
USB接口就4个脚,两边是一个5V供电,一个GND,中间两个是数据线,直接或间接连到ICH的

网友:
哎,我想要具体操作。因为我试了一下。USB接口没反应了。

网友:
难道还有别的测量方法么??

网友:
我把我的USB前置接口搞得没有反应了。但电脑还可以正常运行。怕是操作错误。
等下再试把南桥搞没了。那就悲剧了。

网友:
估计你的表笔把USB 5V供电给接地了。。然后5V烧了?

网友:
本来就是这么测的啊,黑接GND,红接VCC,这样测出来就是真实电压,如果你反过来,测得的电压就是负值,不过也无所谓,自己知道就可以的。

网友:
请问各位达人,能在机箱的前置USB测量吗?我测了一下。但是我的前置USB就没用了。
特别感谢管理员。你这样的回帖就是指路明灯。

网友:
不能把表笔插进前孔测,除非你的表笔绝缘工作做得很好,否则表笔碰到方形外壳可能这个口的功能就没了,方形外壳也是接地的,短路懂吧。

网友A:
短路了。我的前置USB接口玩完了。
我的这个主板上的前置USB接口不知道还有用吗?
希望还有别的USB插针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我的前置USB接口玩完了。
我的这个主板上的前置USB接口不知道还有用吗?
希望还有别的USB插针的地 ...

买个PCI转USB 的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你把前置的USB插口搞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