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板的高压包有几个脚?

楼主(2013-01-22):
换了个 高压板, 灯管 很暗,而且 只微亮一半。

检查了一下, 发现 高压包 的 一侧 好象是 6个脚吧? 而我的  6个脚 其中 有一个脚是悬空的,没有接上(而且是塑料头)

不知道是故意空缺一个脚, 还是残次品啊。

有经常接触的朋友  还望指点迷津哦。。。

--------------------------------
分割线
-------------------------------

下面是我的 这个 高压板, 照片不知道 是否清晰啊, 我近视眼, 看着 好象确实 有一个脚 悬空了,而且是 塑料头的

有经验的朋友 帮我 看看啊, THANK YOU

(就是 最常用的 通用 5-20V 的笔记本高压条啊)

网友A:
多看看电路图,从原理上理解就知道了,,不能一名话说明它有几只脚,,有的中间有抽头的,,,有全桥的,有半桥的,有推挽的等,,,

网友:
你这个应当就是4个引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电路图,从原理上理解就知道了,,不能一名话说明它有几只脚,,有的中间有抽头的,,,有全桥的,有 ...

  见笑了, 不懂啊, 自己瞎玩的。。。

网友B:
上面 上面样的  找 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 上面样的  找 个一样的

就是 5-20V 的, 不一样吗?  差异很大?

网友C:
楼主这个高压板应该是没问题的,估计是你的灯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高压板应该是没问题的,估计是你的灯管有问题

   两张图片, 第一张不是我的, 下面补充的一张 才是我的, 好象 确实 断了一个脚啊。  而且是 塑料头的,我纳闷 是不是 故意空了一个脚,还是残次品。。  正在纳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高压板应该是没问题的,估计是你的灯管有问题

  你看的是 第几张  图 ?  下的结论 ?

网友:
你的ADJ没有接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的是 第几张  图 ?  下的结论 ?

不用看图的,平能亮一般高压板就没问题了,屏能亮但是不是足够亮就是灯管老化了灯管是越用越暗的

网友:
问题不是这样问的。。说是什么问题啊。高手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如果是高压直接换不就行了,,、

网友:
如果真的是断了一个脚 应该有很明显的痕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高压板应该是没问题的,估计是你的灯管有问题

    我都换了  好几根 灯管了,  难道 都是灯管的事儿吗?

晚上打算 加大电压试试。  加到 20V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张图片, 第一张不是我的, 下面补充的一张 才是我的, 好象 确实 断了一个脚啊。  而且是 塑料头 ...

断的那个脚和它左边挨着的那个脚是相通的连一根就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连两个只是能承载更大的电流通过

网友E:
都是灌水的啊, 还好这个我可以建议下
通用高压条一般就4个脚. 一般你自己去买 JS会给你说功效的
VCC 接5-20V
on/OFF 开关
ADJ     亮度
GND    接地

如果你能找到你原来高压条的相关亮度线, 就接上 ADJ
on/off 需要3v左右信号电压
如果你找不到adj或调整adj不是很亮, 有可能调节电压方式和通用的不一样可能递减加亮度, 那么adj就别接直接接3根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灌水的啊, 还好这个我可以建议下
通用高压条一般就4个脚. 一般你自己去买 JS会给你说功效的
VCC 接5- ...

同意楼主,一般只要接三根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换了  好几根 灯管了,  难道 都是灯管的事儿吗?

加大电压没用的,你应该考虑的是你的ADJ(亮度控制)是否不正常。

网友:
灯管很暗。换灯管故障一样 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ADJ 亮度调节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