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正常 进系统黑屏 咋整

楼主(2013-01-22):
小弟我今天收到一台DELL M5010机器 开机正常 进入系统就黑屏了 不知各位大侠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电流只有0.3多一点

网友:
我遇到过,是显卡驱动不对,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如果不是软件问题的话 有可能是显卡电压有问题

网友:
1 就是系统
2 屏
3 显卡
顺着去检测下吧~

网友:
0.3的电流有点小..黑屏外接还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