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换灯管

楼主(2013-01-22):
各位师兄,在换灯管时用鳄鱼夹测新灯管是亮的,可焊上之后测试灯管就两头亮中间黑,并且两头发红。
焊接时间也很短,很快的点一下,也不虚焊。
请教各位 是什么原因呢?换了几个灯管都是这样。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原因
新安江
要先排除这几个因素:焊接、漏电、高压板异常。 只有这几个正常再说这个问题。常见的是灯管质量问题。 后面的不要灌水。

网友:
你说的是笔记本还是汽车的还是家里的~

网友:
烧一会儿 ,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 灯管的 质量问题 啊

网友:
焊接时间断。多焊一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灯管的质量问题引起了,换了好几根,说明是同一批的货!从旧屏里拆一根,试试看

网友:
感觉像是质量问题

网友A:
你多点一会看看,可能是灯管需要激活。。。
午夜情怀
有这样的说法吗?这么没有听说过啊
详情

网友:
灯管问题.换灯管是耐心活啊.最好是夜晚没人打扰了,关上门来做.

网友:
你是什么用什么测试工具测试的,有时用双灯测试单灯也会出现这现象。

网友:
找根拆机的试试

网友:
多点一会,20分钟如果还是这种问题,可以确定是灯管质量问题。。可以先用一根拆机的灯管,确定你的电源和高压没问题。。

网友:
你高压有问题吗 ? 不能光换灯管啊

网友:
如果高压板没有什么问题,那就是灯管问题了,应该是同一批货

网友:
换灯管是细活 慢慢来 旧屏上拆几几条换上看看

网友:
个人觉得换灯管要大胆。心细、我就啥时都能换。不被外界环境影响
儿时的梦想
可以 市场五点关门 不管换什么都是白天

网友(2013-04-05):
wzj2011
你太牛了,有人在你边上一直问这问哪的,你还能换吗?????我是肯定不行。。。。。。。
详情

网友(2013-01-29):
拆旧屏的灯试下

网友:
这个不是灯管问题。灯管全部点亮需要10多分钟时间。如果过30分钟仍然两头亮,那就是灯管问题。
同意楼主:
0.0
qq29936399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是灯管质量的问题吧、

网友(2013-04-07):
友情提示一下,灯管的线,有时候 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要点一会儿的。自然就正常了。

网友:
查下电流正不正常

网友:
同意10楼的做法

网友:
八成把问题方向找错了   一般先改个高压板试一试   因为这样以免误判    白花费功夫拆屏换灯

网友:
现在好多灯管质量不行,抖

网友:
电压低或灯管有问题。

网友:
要不就是灯管的事 要不就是你焊坏了

网友:
灯管质量问题,越大的屏,越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多点一会看看,可能是灯管需要激活。。。

有这样的说法吗?这么没有听说过啊

网友:
换灯管的成本也就十块以里   焊接那焊好了  就能用的住了  或者不用换灯管   直接从新焊就行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是灯管老化的感觉呀???

网友:
质量不行的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