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 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22):
有款华硕F5D的 无线能用有线认不到。系统装过 ,可是拔掉无线网卡,有线就能认到并且能用正常。换个无线网卡也是一样,只要插上无线有线就认不到。有遇到过的吗 ?什么问题??
华硕
无线网

网友:
重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感觉像软件设置方面的问题,查一下rount命令

网友:
你从新把你原来的无线WF驱动先卸掉,在从官网下个驱动从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