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1-22):
有个广达的本子主板不加电, 量了下+3VALW +5VALW都没问题, 开关键也有电压到EC PC97551, 按开关键到EC也有反应, 可是就是开不了机, MAINON SUSON都发不出来。 EC供电没问题, 时钟波形正常, ACIN 复位都有电压, PC97551也换了一片, 还是这样, 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开不了机

网友:
LID也量了, 电压正常。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除了EC,一般都是南桥没有发出,S3,S4 出来,换南桥试

网友:
换南桥前要看南桥晶体正常且VCC_RST正常

网友:
你待机的都还没有查完,怎么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测SB的工作条件是或满足,供电时钟复位纽扣电池是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