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重启暗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22):
机子一切正常,如果你要重启的话,就变为暗屏,暗屏时,可以进系统,可以上网,也可以关机,但就是几呼看不到,也就是暗屏!如果你关机再开机,一切正常,进系统也不会也暗屏!BIOS 也改过,系统也改过,都不行!

网友:
查下子休眠电路看下子

网友:
你先把灯管点一下,灯管如果是好的,那你看一下高压条个工作条件。试试

网友:
灯管问题!!去点点,曾经我试过!

网友:
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
查高压有没有问题
  不要那么多为什么,就像问你为什么你的电脑会坏啊

网友:
灯管的事

网友:
检查一下休眠开关是不是坏了没有弹起来,暗屏时量一下高压板的主供电和开启信号电压是否正常,电压正常那就是灯管虚焊或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关机再开一切都正常呢

灯管老化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不管多么奇怪的现象 都只能按照屏暗故障来维修

网友:
向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或者开启信号的问题 回答完毕

网友:
建议换个屏试试呗 如果KO 那么说回来还是灯管的问题可能性大一些
如果还是那样 ……

网友:
就当暗屏来修...估计多数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