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很纳闷的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3-01-22):
本本的USB接口电压正常,接个U盘就读不出来,接个键盘又可以用,然后U盘接到另外一台本本上又能读出来。。。这问题把我领着在跑圈圈一样转晕了,请各位大师支支招吧,谢谢。
U盘

网友:
你是换了好多个U盘试,还是就你自己一个U盘插在上面不行?要不你多换几个U盘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有的U盘的不兼容,这很正常,没什么。

网友:
USB接口的那个8脚的去掉直接飞线看看

网友:
驱动吧 插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网友:
有的是快速响一声然后没反应 就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