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帮忙 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13-01-22):
接到一个DELL的笔记本   PP28L独显主板    来时故障为开机不显示   我从新植株北桥OK了    但是只是外接可以显示   内屏不显示    我测得屏接口电压分别是 1  2脚VBL有19V     4   5脚LCDVDD是0V    6脚LCD_CBL_DET#不接屏有3V接上屏0V     7  8脚5V_AUX_S5 有5V    9脚3D3V_SO 有3.3V   11  12 脚有3.3V       13脚也有3.3 v     14脚LCD_TST为0V      15 16脚也有3.3V        明显LCDVDD电压不正常         LCDVDD   由U53转换来的    测得LCDVDD_EN没有电压     LCDVDD_EN由D32转换来   D32的1脚  2脚都没有电压     一个是从IO传来   一个是从显卡传来      正常情况下两个脚都有电压才对啊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还有14脚LCD_TST是不是检测屏的信号  他没有电压不知道对不对        大伙帮帮忙      看看是那里问题       附上图纸       和BIOS有需要的下载一个     显卡从新植株过        bios刷过     屏没有坏          是显卡问题 、?????还是屏线问题    ??????????还是EC问题         ??????????就是不知道14脚应该有点压还是没电压      是检测屏是否存在的信号吧???    那位大侠看看14脚是怎么工作的     有点不懂   是不是检测屏的存在的??????????

我按住D键加开机键屏可以通过测试      可以证明屏是好的  和屏线是好的吧

有没有可能还是北桥的问题     没有理由 啊

补充内容 (2013-1-23 20:06):
搞好了     换显卡OK     谢谢大家的帮助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1530 pp28l dh3 mb 48.4w101.rar

网友:
你手头有没有显卡,本人建议换个显卡试试,我之前修的华硕机器,也是一样,把显卡直球了屏幕白的,外接正常,重做了好几次,还是一样的情况,到最后,换了个显卡就OK了

网友:
高手出来支支招啊     外接一切正常

网友A:
我怀疑屏线可能有问题    显卡也怀疑      所以拿不定主意      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屏线可能有问题    显卡也怀疑      所以拿不定主意      哎

要不你先这样咯,从小问题开始排除,你把屏线剥开,看里面有没有断线什么的,要是没有断线的话,那就换显卡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先这样咯,从小问题开始排除,你把屏线剥开,看里面有没有断线什么的,要是没有断线的话,那就换显 ...

我看看吧  呵呵呵谢谢你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本身不良

网友:
我同意楼主的意见,把屏线拿下来,每天都量一下,看通不。如果有的不通,那就是屏线段了,接上在试。

网友:
内屏不显,外屏显:屏坏,屏线,显卡问题或外围电路问题,显卡接内屏的模块不工作
建议你从简到难到换个屏线在换个屏排除下屏和屏线问到在查外围电路或换个显卡

网友:
帮帮忙啊    在线等    14脚该多少电压

网友C:
看屏线接口给你插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屏线接口给你插坏没

呵呵   没有     谢谢

网友D:
dell的屏是特殊的  你换个dell专用的 显卡什么的先不要搞   防止加大故障
换屏简单的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ll的屏是特殊的  你换个dell专用的 显卡什么的先不要搞   防止加大故障
换屏简单的先搞

没有屏啊     不可能去买一个屏来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ll的屏是特殊的  你换个dell专用的 显卡什么的先不要搞   防止加大故障
换屏简单的先搞

我按住D键加开机键屏可以通过测试      可以证明屏是好的  和屏线是好的吧

网友:
帮帮忙了  大哥

网友:
给主板插屏线槽子这里 所有少的开启电压 接3.3v 测屏线另一头  有点压 屏线就没事了 嫌麻烦 就用表 一根一根测量

ok了 显卡问题 谢谢

网友:
赵师傅 测一下这条线通不通 如果我没看错是来自IO的 屏检测信号 回答完毕

哎 明天换显卡 不行再换IO

网友:
主板上有信号,有电压不代表,屏上就一定有,建议屏上电压测测

ok了 显卡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屏线可能有问题    显卡也怀疑      所以拿不定主意      哎

我感觉像显卡的问题

呵呵 好了 是显卡问题

网友:
呵呵    显卡问题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