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怪情况了。。。看看各位大师有木有类似经验给 ...
今天碰到一怪情况了。。。看看各位大师有木有类似经验给小弟分析下吧。。。

楼主(2013-01-22):
一个USB接口的驱动没问题,电压没问题,接键盘没问题,但是接U盘就读不出来了。而且U盘在其他接口上就能读出来。还有这电脑的网卡驱动没装好,不知道这网卡驱动跟这有没有啥联系呢?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吧。。。
电脑

网友:
什么机子?

网友:
驱动手动自动装一下

网友:
是什么样的机器 或者去官方网站下载它的驱动试一下。

网友:
官网下驱动.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下载个驱动精灵看看

网友:
应该和驱动没关系吧。你启动到PE下面看看,要是还有问题就是板子的原因。

网友:
怪了还 没遇到过

网友:
你可以下查一下南桥的USB辅助供电 大部分可能是它引起的

网友:
把电脑usb接口和U盘接口的金属触点清洗一下看看。

网友:
搞个u盘万能驱动试试

网友:
不知这个USB接口是前置还是主板集成的,主板集成的,换个U盘看看,是否可以读U盘。如果是前置的,可以考虑U盘供电不足或其他问题。
判断网卡驱动跟这有没有啥联系,如果是集成网卡,可以到BIOS里,把网卡屏蔽掉,独立的网卡就拔掉,然后卸载网卡驱动,就可以判断有无关系了。

网友:
接口坏了么?

网友:
建议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网友:
先把驱动安装完成再看看哦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重启后解决了

网友(2013-02-25):
我遇到过 是U盘的问题 放在某些电脑上可用 有些电脑上就不能用 显示O字节 我的是16G的闪迪酷刃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多数是接触问题,四个脚只要有一个没接触好就读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