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遇到过这么蛋疼的主板问题。

楼主(2013-01-22):
  一块昂达N61S主板在客户机子的故障为第一次开机启动过完XP滚动条后就黑屏有三到四分钟时间,然后进入系统可以正常使用。如果你马上重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停个半小时再开机就又是那种情况。之前以为是硬盘问题,换过硬盘内存电源。最后换主板才解决了。
   我就想着把这主板搞好,我换下来后再用我的配件测试情况更加严重了,不接硬盘进PE进不了,在滚动条那一直走就是进不去。我用最原始安装方法搞。可以装进去。但安装的过程也是很慢,好不容易装完了。重启还是黑在那。。
   换个BIOS,烤过北桥`。。还是不行。我就弄不明白了。这种问题怎么会发生在主板上面。有遇到过的兄弟帮帮忙。

网友:
路过 我也没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换BIOS  有没清过COMS  ?

网友:
换cpu试试   估计是cpu某个针脚接触不上吧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 ,学习中~~!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在主板电容上多为电容漏电造成的,你量一量电容容量比丝印上标的要大很多。。。。。

网友:
啊哦,不好搞,换板吧,那主板不值几个钱了

网友:
用示波器查一下内存供电,如果没有,就把电容一个一个测一下。。好像是内存工作不稳定引起的。。
我以前修过一个一直卡在winxp欢迎界面的,是内存部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在主板电容上多为电容漏电造成的,你量一量电容容量比丝印上标的要大很多。。。。。

量哪颗呀?这么多电容,没有一个爆的

网友:
碰到过这个问题,不晓得什么情况

网友:
很像供电的问题,请换电容.和供电IC!

网友(2013-08-21):
黑屏时,硬盘还在读还时停止象死机那样的状况?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  昂达主板开机点亮特别慢  但是技术有限 不知道问题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