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太垃圾了

楼主(2013-01-22):
网吧150台顶星T-A770S主板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要看运气的才能点亮。应该说要看顶星主板什么时候开心。一开心了诊断卡就跑码。不开心了一点就显示00 到最后总结一个规律:一点只要跑码就能正常用几天都没有办法,但不能关机。只要断电关机后再开就要看运气了。 现在每

次都是这样的问题烦死了。150台不是今天这一台开不了。。就是那几台开不了。没办法解决

网友A:
都不坏我们吃什么?

网友:
这板子北桥老出问题,特别是单桥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坏我们吃什么?

那你可以修啊。。烦死你。基本是通病150片基本都是这个样子。你怎么修.

网友:
通病看看bios问题

网友:
网吧用顶星主板,那不是自找的麻烦。

网友B:
哈哈。。。我教你解决,但不包好!把CMOS跳帽取下,用镊子把跳帽的针刮干净,装上跳帽。我修好过一块顶星时好时坏的,希望这是通病。好了给个回复。

网友:
网吧机子用顶星???  好多网吧用的都是一线的

网友C:
这板子看图片做工还是可以的呀,不会这么多毛病吧,楼主有没有找到通病呀。

网友:
网吧用这么垃圾的板子,那不是找修吗?楼主如果修好这板子了,一定要分享一下

网友D:
我支持7楼的,。这主板明显是ATI双桥主板。这ATI的桥跟NV是有区别的,
因为CMOS跳线帽当你接触不良时,不像NV的板子,还有INRER的板子,INTER是不上电。NV应该是没有事吧。没怎么在意,但是ATI的就不同了,如果你跳反了,或者不对,他会出现有诊断卡有复位不跑吗现象,我发现过一次,这可能他时序的问题吧,再者这种板子我感觉还有桥虚汗占很多部分。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压桥就是通过看跑马不,虽然开了机,如果下次你不按再开机肯定还会不跑码的,这就是你所说的,关机不能再开机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教你解决,但不包好!把CMOS跳帽取下,用镊子把跳帽的针刮干净,装上跳帽。我修好过一块顶星时 ...

一开始就是放电。以为放电就好了。或者重插一下内存。后来发现有的电脑开不了。你不理它。第二天客户开机就行了。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看图片做工还是可以的呀,不会这么多毛病吧,楼主有没有找到通病呀。

已经没有想法了。。故障就是这个样。。测各个点都是正常的。所以不太抱想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支持7楼的,。这主板明显是ATI双桥主板。这ATI的桥跟NV是有区别的,
因为CMOS跳线帽当你接触不良时,不像 ...

呵呵。。要是就把CMOS跳线帽搞一下话好了就是谢天谢地了。。不是这个问题。再说了不只是一片两片的问题。这一批可能是出厂就有问题。。一开始新的里面就有个3-7台是这样的问题。。后来放了一下电就又好了。有的第二天就行了。。以为是内存插好。。没理它。半年后问题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
。。

网友:
网吧用垃圾3线的     亏不死他

网友:
估计这个网吧在装机器的时候很能砍价 图便宜呗  教训啊~    楼主最好吧问题描述清  一开始就这样 还是用了多久之后才出问题  都做过那些检测   说清楚了 才好判断嘛

网友:
全部刷bios试下